PC3000能不能修200G以上的盘

楼主(2012-01-28):
听说PC3000只能修200G以下的盘,是这样吗,现在硬盘容量都上T了,修200G以上的盘要用什么工具呀,

再有一个问题,听说PC3000两年不升级,厂商就不给升级了,等于报废,PC3000有升级的必要吗

网友A:
可以  真的要5万人民币。1000多的只能修复60G以下的。
PC3000主要修复硬盘的逻辑坏道。貌似是 硬盘的什么P表还有个什么表。主要把里面清空了。硬盘就修复了。

网友:
PC3000,是否能修一个硬盘,不是看他容量的,是看盘的家族的,不知道是哪位大师在误导大家,当然,也没有听到真正的大师说过只能修200G以下的盘。
很多人就喜欢偏听偏信,卖皮鞋卖服装的说,大放血跳楼价的时候,很多人都以为老板要跳楼了,所以,大家都赶去买衣服鞋子,最后,谁赚谁亏谁知道呢。

本来淘宝上的1000左右的就只能修复100G一下的。有些60G 。
你是在说我?

网友:
那老板要不跳楼,说什么也得把它推下去!!!,我这是在百度百科里搜的,妈的百度百科上传的也说谎
大家在百度百科里搜下PC3000看下工作基本原理那一项

网友:
50000买不起,不用PC3000的话,怎么修60G以上的呢

网友:
可以用MHDD处理一部分吧。

网友:
有没有和PC3000一样,便宜一点的呀,要不然老多硬盘修不了,是个事,稍大的毛病就往别人那拿,可不是我的做风呀

网友:
用效率源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  真的要5万人民币。1000多的只能修复60G以下的。
PC3000主要修复硬盘的逻辑坏道。貌似是 硬盘的什么P ...

1000多元的,不只修60G以下的,如果,你自己不会修,也请不要误导别人。
西数160G,希捷点7 点8 点9 点10 都有160G以上的盘,这些盘都是能修的。

还告诉我,真的要5万到6万 才能修复? 难道那里不对吗? 我有不是搞硬盘维修的,我只是把我知道的告诉大家。 晕 。。哎
反正我大概就知道 G表P表,的确需要专业工具进行,pc3000之类的工具。 我们学校老师买了一个,1000多的,他告诉我的 只能修复那么多的。支持的硬盘少什么的。应该他的意思是,能修复的 基本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1000多元的,不只修60G以下的,如果,你自己不会修,也请不要误导别人。
西数160G,希捷点7 点8 点9 点1 ...

反正我大概就知道 G表P表,要通过 专业的工具把里面溢出的坏道清空了。
pc3000之类的工具。我们学校老师买了一个,1000多的,他告诉我的 只能修复那么多的(有限制)。支持的硬盘少什么的。应该他的意思是,能修复的 基本是100G一下的。 我有不是很专业,我怎么误导了?我只是把我知道的说出来而已。哎  算了下次不当好心人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反正我大概就知道 G表P表,要通过 专业的工具把里面溢出的坏道清空了。
pc3000之类的工具。我们学校老 ...

感谢你回答别人的提问
也没有责怪你的意思,只是这种说法不对,更正一下而已。
也没有想到,你的老师会误导你。

哎 也怪我不知道,那 5万的设备和1000的设备肯定是有区别的 区别在那里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