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由器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无线信号就失灵了,求助

楼主(2012-01-29):
小弟dlink dir 635 b版路由器一台,有线连接一台台式机,无线连一台笔记本
1、有线的部分如果用bt什么的下载,流量大的时候,笔记本那边无线信号就消失了。请问这种问题主要是出在路由器的哪一方面?cpu?
2、普通使用的时候也偶尔会没有网络连接了,貌似路由死机一样。
以上情况都需要重启才能回复。不过肯定不是过热的问题,我有拆开外壳运行过,而且冬天散热片温度不高的时候也有路由死机的情况。
想买一个新的,有什么好的型号推荐一下。我无所谓大功率穿墙什么的,只要能在不论多大流量下都能无间断运行就可以了

网友:
要说让你扔了换新的我可能会被扣分~~
看看你的电源,如果没爆电容就是路由挂了
DLINK我伤心死了,一年坏一个

网友:
听说TP的不错

网友:
那就用飞行鱼什么的吧

网友:
最好能具体说个型号

网友:
阿尔法ALPHA  ----- 世界专业网络产品制造商

网友:
把固件升级一下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