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事有点怪

楼主(2012-01-29):
  没有图片  不好意思哈    昨天给公司装了一台电脑 硬盘用的是旧的 非常老160G的硬盘 这块硬盘有的时候不转进不了系统 提示是检测部到硬盘  平常都是好好的  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硬盘上面的板子坏了 还是硬盘坏了 不知道 谁知道  说下  平常没有事 能用

网友:
检查硬盘线 主机电源

网友:
硬盘外接的数据线,电源线,和连接端的接口

网友:
先搞外围,再整硬盘

网友:
先检测一下,是不是硬盘接线柱,那个位置接触不好,主要是ATX电源那端的母口是不是太宽了。
如果,线路没问题的话,就看板是否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 我的就是电源线那个接头接触不良 造成的  换了个插头就好了

网友:
多数是电源或者电源D型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