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奇怪问题,手机能搜索到信号,电脑无线网卡收不到.

楼主(2012-01-29):
我设置里一个叫TP的无线路由器,从邻居那儿借用的,说好的,不是偷哦。
然后台式机装了一个150M的无线网卡,使用了一年无问题,不但台式机可以用,手机也可以搜索到,我用的是中兴XXX。。什么型号忘了 ,反正不贵。1000都不要的手机。

自从前几天有一次无线网卡坏了,更换了一张新的,开始几天还好用,后来几天竟然搜索不到了,可是周围还有五六个无线信号都很强,很好.  我怀疑是无线网卡问题,再次更换了一张,还是一样,周围很多信号,全都搜索的到,就是没有TP的那个网络。

我又怀疑是系统问题,  重装系统之后,问题依旧...

隔壁邻居又不在家,但我想不可能是关掉的吧,因为手机还能搜索到,还可以看电影。。

求高手指教呀!

网友:
你从装系统看看

网友:
你不知道有个东西叫信道??

你进无线路由,改个信道 模式吧

网友A:
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.信道 频率什么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.信道 频率什么的

你是说重启路由器吗??

网友:
重启路由器试试,要不就到路由中把信道换一个再试。

网友:
网络服务停用了,电话服务正常!

网友B:
把路由器恢复下默认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路由器恢复下默认。

噢...NO,,邻居不在家啊...

网友:
先把路由从起一次看一下行不行.

如不行的话,很有可能路由器里设置把你的MIC就是网卡地址给停用了或者打入黑名单了.

网友:
TP的路由应该有个按键要按一下的…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