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的老机子每次开机到XP滚动条那里就出错啊?

楼主(2012-01-29):
845的老机子每次开机到XP滚动条那里就出错啊?系统换过,硬盘测过没有坏道啊?CPU也换过 ,怎么解决啊?请高手指导啊?
谢谢啊!

网友:
除了软件原因外,显卡有问题的可能性最大。
显卡替换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你说的出错时什么意思?是掉电还是报错?

网友:
   内存  显卡   。 其他 没什么情况

网友:
出错是指什么啊,同追问!

网友:
看看主板CPU供电部分电容鼓包没  在看看显卡的电容

网友:
显卡驱动不对吧

网友:
换硬盘和内存

网友:
把主板这些拿出来试试,不要放在机箱里

网友:
把内存和显卡的金手指擦一擦试试

网友:
我觉是应该是硬盘,以前遇到过!

网友:
数据线也别放过!!

网友:
没坏道不一定是好的,我有个硬盘就这样每次装进系统就蓝屏的,也没坏道

网友:
一般这种问题无非就是显卡,内存和硬盘问题了,如果硬盘扫描无坏道,那就重点查一下显卡和内存啊。

网友:
转着转着卡死,主板把

网友:
拔插配件 全部换过就是北桥原因。。。。

网友:
太老的板,回收的自己用用啊

网友:
报什么错?有代码吗,查下代码看什么意思,或者你拍张报错的图片上来

网友:
可能是南桥问题吧!不知道不明白

网友:
应该是 显卡问题

网友:
我怎么感觉会是硬盘的问题?

网友:
在BIOS里禁用所有外设看下

网友:
看一下其他电路有没问题

网友:
COMS 清零试试

网友(2012-03-01):
应该先考虑硬盘吧

网友:
可能是内存,

网友:
什么意思啊?楼主怎么不说清楚?这个最好用光驱装系统,我以前遇到过是内存旁边的场馆可能出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