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
楼主(2012-01-29):
我的
手机
是OPPO x903 连接公司的无线 动态IP可以连上 静态IP就连上就断 小弟菜鸟 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
手机

网友:
你就用动态ip上就行了啊 为什么非得用静态呢

网友:
公司的估计都不支持静态的吧。

网友:
估计比较麻烦 应该是手机的兼容问题

网友:
如果想设成静态的 IP地址和DNS 都填对啦才行 缺一不可。

网友:
虽然没用过无线的,但是有线的路由我遇到过一个,只能动态,静态设置的和动态的一致,也无法正常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