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进水出现黑斑 ,换膜能修复吗?

楼主(2012-01-29):
液晶进水出现黑斑 ,换膜能修复吗?

网友(点评):
什么样子的黑斑,没图片。你看看是不是背光纸上那些引起的黑斑。是的话可以修复的。

网友(点评):
兄弟,我提个建议,在碰到问题需要我们建议的话,别忘了发图片,这样我们判断的准确率也高

网友:
无修复价值

网友:
没得修,跟台式机的一样

网友:
修来自己用还是可以的

网友:
有的可以换背光

网友:
  多大的啊!
19以下就不必了!

网友:
已经不行了,,报废

网友:
我见过一台三星的22液晶,新的。暖气管线裂显示器进水,晒过几小时后开机屏幕角上出现多个黑块,并且每次开机位置都不一样,本以为没得救了,但是没想到一个月后自己恢复如初,直到现在再也没出现过。

网友:
要看是屏损坏了还是背光问题了,如果是背光问题,找个一样的背光换上就行了,如果是屏坏了,那只有报废了

网友:
换背光  只要屏没坏 一般都可以修

网友:
屏没有坏掉就好解决

网友:
我的显示器上也有一个黑班,不大,用习惯了还好

网友:
别折腾了,可能是里面的膜有问题,除非有一样的屏,不然没得换!

网友:
只要玻璃基板没问题..背光..膜  那都是能解决的问题...弄张图上来吧...

网友:
不错,只要玻璃基板没问题都可以维修

网友:
应该 能换  只要面板 没有坏

网友:
没价值把?

网友:
不可以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