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---A50 故障何处

楼主(2012-01-29):
一东芝本,启动时不论按DEL.F1.F2都进不了BIOS。将硬盘取下,在台机上复制文件,拿回本机能装上系统,也能正常使用。可是你当进入桌面后,我的文档图标始终在虚线阴影下,这时你要打开任何一个窗口,它都是打开的是我的文档的窗口。当你按上档键5次后(也就是解除键粘),这样后,点任何窗口都正常。我用过:BIOS清零,触摸板,键盘清洗,键盘鼠标设置,粘连清除,相关的软件修复,重装系统,主板电池取下,短板正付,都无用,重启后和前一样。那位老师遇到过,请指导。先谢谢了!!!

网友(点评):
是不是键盘有个别键盘一直按着。 把键盘拆了。用USB试试。

网友(点评):
我遇见过 是键盘坏了 换新键盘

网友:
换过键盘吗?应该是键盘故障

网友:
像键盘粘联了。。。

网友:
键盘彻底请洗过,当解除粘后,每键都敲过,没问题。

网友:
直接把键盘取了再试就知道了噻

网友:
键盘问题  你不插键盘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一般来说都是键盘的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