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系统装不进

楼主(2012-01-29):
光驱启动进PE好慢好不容易进去了。C盘没盘浮切打不开然后死机,客户说用的好好的就360升级了一下就这样了。晕 问有没有东西资料什么的,从新DMOK。

网友:
有些是硬盘接口模式不对引起的

网友:
只有重新分区在装系统看看。。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硬盘坏了

网友:
硬盘有坏道?

网友:
硬盘没坏道 就重新分区装系统就OK 了

网友:
一般都是内存 硬盘引起的

网友:
重新分区

网友:
重新分下区在装下啊

网友:
硬盘肯定有坏道

网友:
可能硬盘有问题

网友:
低格以后 再分区~~~~

网友:
硬盤有問題,我遇過..

网友:
分区表问题   有质料的话修复下分区表     如果没质料就直接分区   因该就会好,
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  可能有坏道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检测出来是主板问题

网友(2012-03-09):
用MHDD看看有没有坏道,如没坏道那就重新分区就好用了。

网友:
肯定是杂牌电脑跟三六零没有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