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主板不上电加电就掉

楼主(2012-01-29):
测量把CPU主供电12V拔掉可以加电,测量发现有一MOS管坏 更换加电还是一样,再次测量3项供电其它2项MOS管的各极对地阻值,和刚换上去的2个MOS管有区别,更换前级8脚芯片OK  RT9603   3110通用可以代换。

网友:
有区别?没有说清楚哦,
是什么问题,

网友:
有图纸没有 我也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,你把CPU供电的管子全部换掉,包括电源管理芯片。只要你觉得划算不防试一下。

网友:
没有说明白!搞不清楚

网友:
这种问题见的比较多。你拆下来的管子有量过吗?是否真的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