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2007FPB液晶显示器图纸

楼主(2012-01-29):
戴尔2007FPB液晶显示器驱动板有19伏电压,而两只稳压电源模块950T65和952T43都没有输入和输出电压,输入只有0.5伏,请问是什么原因,有没有图纸

网友(2012-08-11):
非正式会员 不好搞啊 !

网友(2012-10-28):
这个机器。怎么解决呀。我也碰到一个。。。。。主板。USB板都坏。。

网友(2012-11-27):
怎么解决呀。我也碰到一个

网友:
我想问大家,N256  952T43的这个管的两个角是不是相通的,我的这个是相通的,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管坏了

网友:
952T43这个管的两脚是不是相通的?

网友:
这两个元件详细性能参数如附件,你看通不通。

网友A(2013-01-04):
我也在修这样一台,开始usb板的3A保险断,s4 8B二极管短路,一个j598击穿,换上后通电电源指示灯亮,可控;以为修好,按上屏后,电源灯亮一下,过一会灭,然后不亮,拆开发现3A保险再次烧毁,usb板其他未见异常,量驱动板发现952t43的2 3脚像是短路,于是拆下,过程中将他拆坏,下来后量板子还是通的(5.几欧),估计误判.....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也在修这样一台,开始usb板的3A保险断,s4 8B二极管短路,一个j598击穿,换上后通电电源指示灯亮,可控; ...

弱弱问下,你的dell2007修好了吗,两稳压芯片,一个是950T65,另一个是952T43,都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替

网友:
我的换几个件后有3.3V的电,但还是不着,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弱弱问下,你的dell2007修好了吗,两稳压芯片,一个是950T65,另一个是952T43,都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替

我的先想加DC转5V的电压板加2270L通用驱动板给代换,后来发现由于这台显示器是车间连续24小时开着,打买来就没关过机,灯管都是红的,估计高压板都老化了,修上也用不住,还要换灯管,于是原样送回了。

网友(2013-07-16):
你们的DELL 2007搞好了吗?哪位大哥说一下.USB板输出的几个脚的电压该是多少啊.. 我觉得我这个输出可能不大对.

网友(2013-09-05):
新手在哪里赚积分

网友(2013-10-26):
谢谢你啊又多解多一点了

网友(2014-03-05):
DELL 2007DF 请问 花屏原因是什么 问题呢

网友(2014-04-18):
花屏?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吧35V470u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