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等小口怎么改2灯大口?求解!

楼主(2012-01-29):
就这两个!上图了

网友:
来人帮帮忙呀!

网友:
等待解答ING……

网友:
你上下各接一个灯,把灯接头分解成两个单线就可以插接了!

网友:
那个4灯 有4个口的哇

网友:
空的脚位 怎么办呢

网友:
短接法 ,和直接改2灯
同意楼主:
5.0
jyfuok
同意楼主:

网友:
怎么个短接 可以详细点么?有2灯就不用改了嘛

网友:
2灯的还便宜,干嘛要改呢?公用脚短接,输出脚一边一根!!!

网友:
公用脚怎么判断呢?

网友:
去保护并直接焊线,,

网友:
直接飞线就不用转换线了,两边各接一个灯管,空的短接

网友:
在哪里好像见过,并联可以吧。就是把两组输出都接在一个灯管上。

网友:
据说是直接短接两边不用的灯座或者每个空下的灯座各接一个2KV222的电容。自己没试过不知效果如何。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。

网友:
关注此贴,等待解决后学习一下.

网友:
一般直接改2灯的了

网友:
楼主改成功了以后告诉一下咋改的呗

网友:
两边短接 就可以了 经常用

网友:
是直接短接吗

网友:
我劝你还是换成双灯高压条 以免返修。

网友:
这样搞成本不是更高了,你的4灯的多我拿2灯和

网友:
我和你换OK...

网友:
有头就直接换个头不就行了 没有直接飞线上去就OK了  多的2个直接短接   我的店里全部是双灯小口   管他几灯  全部用双灯  不过还是备用了几个4灯  有的双灯暗屏

网友:
短接飞线就好

网友:
各位大虾,如果有高压板的图纸发一份上来呗,看图就可以了,要知道那里面可是一个倍压电路,所输出的电压稳定与否,有没有达到标准输出,可是直接关系到屏的使用质量的。我曾经也想过整,不过。。。经验不足,请大家多多指教。

网友:
路过,学习大家的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