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板刷BIOS后遇到怪问题

楼主(2012-01-29):
一块斯巴达克的主板板:IN73DA2-LF  (型号)     开始拿到不亮机,测出电压都正常,然后刷BIOS,  用了一晚上,第二天客人拿来又不亮了,一测电压都正常,再刷BIOS   还是不亮了,晕中,不知道怎么解决,求高手

网友:
查一下,供电,时钟,复位,正常不,不要就是桥或座有虚焊。

网友:
学习下了,学习下了。刚学习,以后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NV的73的桥吧。一般都是桥虚焊了。加焊一下桥就OK乐

网友:
应该是由地方虚焊了,敲敲打打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