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自动开机自动关机

楼主(2012-01-29):
最近两天电脑自动开机,几分钟后又自动关机,有时还死机,这是什么问题,偶是新手,求解答!

网友(点评):
建议更换开机开关 怀疑是开关内短路导致 或是用重启键替代开机键 至于死机情况 要另行检查 可以先更换硬盘数据线试试

网友:
软的说可能中病毒了,也可能是电压问题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CPU温度过高

网友:
自动开机 这个也太牛了吧,遇到过断电后来电开机的。呵呵。

网友:
还会自己开机啊。阿咪陀佛

网友:
说错了,貌似那个是自动重启!

网友(点评):
故障现象描述不清 别人如何帮得到你

网友:
看看重启键有问题没

网友:
可能是电源的事

网友:
还可能是开关

网友:
bingdu 病毒        不可能是CPU温度过高

网友:
机箱拆了,裸板试一下、

网友:
可能中病毒了,某些国产杀软很不给力!

如果你所在地区电压不稳(比如农村用电),也会动不动就重启,那就买个稳压器吧。

死机——CPU散热好吗?拆下散热片和风扇清理灰尘,回装前处理器盖子上涂抹匀导热硅脂。内存条拔出清理灰垢,要再插牢。

网友:
我想是电压问题   什么都没弄    自己就恢复了

网友:
重新安装系统试试咯

网友(2012-10-05):
开机电路出了问题,会自动开机。内存有故障,CPU散热不良,主板与机箱有短路的地方,会自动关机。

网友:
很有可能电脑散热不好导致你的电脑自动重启和死机了,建议加点硅胶。不行就装个系统。

网友:
内存是不是有灰尘

网友:
cpu风扇问题比较大。请详细检查一下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你的重启按钮有问题。一个个故障排除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