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C上网本维修一波三折

楼主(2012-01-29):
朋友拿来一个HPC上网本要修,说是开机就掉电。没有带充电器,看后盖上写的是供电12V/3.5A,就接上个12V电源,确实是开机电流到0。3A就掉了,但下次还能再开。初步判断是某一路电压不正常引起了保护电路的动作。先查先机的3、5V,一量发现问题了,5V只有3。2V,3V的只有2V,示波器测量确实是开关信号产生的,不是虚电。这就奇怪了,比标准电压低那么多怎么没有保护,还有输出。以为是控制块坏了(TPS51120),就换了一个,还是一样,晕了。那就查一下其他脚电压吧,发现LDO正常,而EN1和EN2只有2。1V,不是低电平的开关信号,此电压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,当输入调到15V时,此电压达到2。7V,3、5电压正常,开机显示一切正常。由此判断是EN信号出了问题,因为没有图纸可查。只能用万用表去量,最后发现此信号是由两个电阻分压所得,上下电阻分别为15K和3。3K,当然肯定还有其他分支就无从去查了。权宜之计把3。3K的电阻换成了6。2K的,输入12V时EN电压达到了3。5V,开机电流跳变正常。

装机能电试机,又出新问题了,开机后隐约看到屏幕上有变化,但没有背光,立刻汗就下来,以为刚才调高电压时把背光电路给烧了。费了好大一番周折把屏拆开,看看没有烧的痕迹,心里平静了许多。测量升压电路的供电是5V,应该是正常(原来没有修过这种电路),但没有升压。偶然用表笔碰一下旁边的一个小电阻,屏幕亮了一下,说明这个电阻接的是控制端,因为没有控制信号,所发不升压。断电测量发现控制端到屏的接口是通的,而到主板的插座就不通了,说明是屏线断了,因为拆屏线太麻烦,干脆就把控制端改了,改成由屏供电控制,显示正常,成功。

装好显示屏通电,又晕了,屏上只有背光没有显示内容了。以为是信号线又断了,没办法,拆屏线吧。看看屏线的长度有富余,动刀拆,拆开一看确实有三根线断了,但没有信号线呀,LVDS的四对信号线都是分别绞一起。断的三根一根是背光控制信号线,两根是摄像头线,这不对呀,于是用镊子拉拉信号线试试,不小心拉断了一根,便以为原来是线断了,只是皮还连着,接好以后试机故障依旧。没办法了,把屏线拿下来逐一测量,信号线确实都是通的,再仔细看主板上的插座,有一根针歪倒了靠在另一根针上,应该是刚才插的时候弄的。这个气呀,拆屏线之前为什么不先量一下,太主观了。费了好大的劲把接线的部位放在屏里面,以免开合屏的时候弯断。后面的事情就不用说了。

但心中还是有个疑问,机器上标的输入电压是12V,而电池标的是10。8V,说明是三节锂电,充满电应该是12。6V,而12V的充电器如何才能给电池充满呢?

网友:
这么悲剧啊   动手之前考虑考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