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A2L可以从哪弄到元件?急求

楼主(2012-01-29):
修一长城显示器,白屏,在屏驱动板上有一个贴片的
场效应管
NA2L(就那个圆形的电感那儿的),从哪儿能够弄来(哪些旧件上能够拆到)
显示器

网友:
上淘宝上买啊

网友:
找报废的屏上同位置的拆

网友:
能说是屏的型号吗

网友:
屏型号.屏板型号.或者直接拍照片上来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