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开机放那一会儿没有反应了

楼主(2012-01-29):
电脑开机放那一个小时没有反应了,重启又可以用了,这是什么原因。
电脑开机用3、4个小时黑屏了,重新开机又可以用,这会是什么原因。
这是同一台机子

网友:
有显卡没有?有的话显卡可能性大。没有先刷BIOS吧

网友:
驱动也有可能导致这样的问题。我自己亲身体验过。换主板,显卡官方的驱动问题解决。

网友:
不好搞恶   可能

网友:
电源有可能不稳定吗?

网友:
看看温度是不是高啊   灰尘多了

网友:
我这找到问题就是不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会不会是显卡温度问题呢?新手路过~~~学习一下~~~

网友:
黑屏  现换个显卡试试吧  在考虑电源之内的

网友:
CPU驱动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。

网友:
换个显卡再试度其它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