舟天运F3000笔记本白屏

楼主(2012-01-29):
前天有一朋友突然打电话说电脑开不了机了,电脑使用三年天运F3000笔记本.我拿到手后,开机发现白屏,外接没有问题,拆开,先是怀疑屏和排线接触问题,测了屏供电正常,3.3V有,5V有,信号没有办法测到,然后怀疑排线,用表针加了一根细铁丝测过后,发现都是通的,三组信号线有2.0的阻抗.应是正常吧,可能表有误差.又测了主板IC供电都正常.没有办法了,不会是sis307el有问题吧,
手上没有这个IC,没有换,后来没有搞了,静静的想了下,发现南桥sis968上没有什么温度,会不会是它没有工作呢,想到这里
然后用热风枪把温度调到200度加温sis968到感觉手不能摸了后,上电开机,正常了LOGO出来了,温度降下来到常温后,开机又白屏了,可以确定是SIS968问题了,先加焊,总共加了两次,第一次时间很短,怕烧IC,试机还是不行,第二次加的时间有十多秒,开机搞定.反复试了好多次还是没有问题,心里感觉挺有成就的哟,呵呵
  在维修过过程中发现:这个品牌的机机外壳扣子很容易坏,用料可能差点,还请各位开盖的时候小心,我很小心了还是坏了两个地方,后来用502点了两点,不影响使用.
不好意思当时手上没有机机,没有拍图以后注意!

网友:
有没有这么简单

网友:
正在关注中,求详细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