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SONY 是山寨的吗?有图

楼主(2012-01-29):
     我找不到电池  奇怪了   背后的  白色部分找到电池    背后白色部分 把不出来          型号也查不到   会不会是山寨的哦???  这屏多大的  我想配一个      我的主板是好的  外接  正常

网友(点评):
SONY的型号一般在B壳或C壳上吧.

网友(点评):
正品SONY,有可能是日产的,想找图纸,拆了机器,看板号。

网友A:
正品的不至于找不到型号的。

网友:
从第一张图所示的标签就看得出是山寨的了

都不知道SONY有没有上网本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正品的不至于找不到型号的。

就算是 山寨的  别人 牌子都敢 仿 没必要型号不敢仿把???

网友:
查一下序列号不就知道是不是 山寨的了。 假的是查不到号的

网友:
标准的山寨笔记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算是 山寨的  别人 牌子都敢 仿 没必要型号不敢仿把???

人家就是不标出型号,让你连上官网查的机会都没。

网友:
不像是山寨的吧,是日本那边原装的,型号在B壳子上面,看是凌动CPU,应该是上网吧,10寸的多

说得对

网友C:
原装货。型号看B壳或者进BIOS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原装货。型号看B壳或者进BIOS看

没屏       BIOS  被锁了   只有用编程器唰吗??   还有你看像多少寸的啊   大师

网友D:
应当不是山寨,我是卖山寨本的,没见过这个外形的本,有的国外SONY是查不到型号的。

网友:
标签应该是后来加上的,应该不是山寨本。

网友:
老本 翻新的吧

网友:
不是山寨本

网友:
洋垃圾多!!!!!!!!!!!!!

网友:
瞧瞧那C壳看样子很像是正品,,,

网友:
见过粉色的sony山寨,但不是这个

网友E:
应该是翻新的。

同意楼主: 4.0 反对楼主: 5.0
山寨的有必要翻新吗?
老本本吧

网友:
好像不是山寨的,看那机器是这样子的

网友:
好像是上网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应该是翻新的。

山寨翻新  还是真机翻新

网友:
看的像正品

网友:
不是翻新的。看键盘那里也看的到,是比较新的真SONY机子。

网友:
真机是真机  型号看B壳上面。
这个应该是没在国内稍售的机器  SONY Z系列是没有凌动CPU机器的。

网友:
竟然找不到电池...

网友:
三寨机嘞。   好明显哦,

网友:
查一下序列号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应当不是山寨,我是卖山寨本的,没见过这个外形的本,有的国外SONY是查不到型号的。

哈哈

网友:
看样子像山寨的

网友:
这是  美版的把

网友:
ls有道理。。。、

网友:
索尼的还真没看到假的,,

网友:
明显的山寨机

网友:
是山寨的吧

网友:
多数是山寨货。

网友:
这绝对不是山寨的!

网友:
应该是山寨的

网友:
我修过,看做工是正品

网友:
过来学习了,支持一下

网友:
不是山寨  sony在B壳的

网友:
应该是山寨SONY

网友:
绝对的山寨

网友:
感觉不像山寨的  上寨的 一般做工没这个好

网友:
应该是洋垃圾,据说成本比山寨便宜

网友:
是要换屏吗?我们这换屏都是拆开 看屏后面的标签比如141wx3是14.1寸的

网友:
肯定原装的。

网友:
有点纠结  看机器品质应该是正品  但看后面的贴又像山寨

网友:
不是正品,这机子现在就是值1000多一点还是全新的

网友:
山寨机
.我这也有一台。不通电。

网友:
有人说是山寨的,有人说是正品的,能不能给个准信?

网友:
日本本土的低价机型,国内没配件

网友:
没有屏,可以外接试试啊

网友:
应该不是山寨的吧

网友:
是上网本吧,BAIDU下看年

网友:
原装正品货

网友:
应该不是山寨的,还可以,你看看里面的屏编号,应该有匹配的!

网友:
现在的山寨做得很像的啊。

网友:
这就是MADE IN CHINA 的山寨啊!

网友:
如查产品的新的不是没有可能的。

网友:
看成色不怎么像山寨的

网友:
不是山寨的,山寨的做工没那么细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