键盘、鼠标和USB口不能用,维修一例

楼主(2012-01-29):
  网吧送来2台机器,一台是键盘,鼠标和USB口全部能不用,另外一台是不显示。主板是七彩虹断剑系列的。

  首先检查键盘和USB口不能用这台吧,目测了一下键盘口和USB都是好的,没问题,测试键盘和USB口都有5V供电,打数据线对地阻值都有500多欧。
  难道是BIOS的问题,心想刷个BIOS看看,就到官网去下载了一个BIOS。
  我就把另外一台点不亮的机器搞好,这台很简单,弄两下内存就显示啦,我就把坏的那个BIOS换到能显示那台上,结果能点亮,键盘和USB口都能用,这样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了。
  我就在本论坛看了一下,有的说是南桥问题,也有说BIOS的问题,后来我放了一下主板电池,再次触发,键盘灯居然亮了,试了几次好了,能进BIOS了,原来这么简单。差点干桥了。

网友:
是南桥CMOS模块的问题清除就没事了

网友:
又学一招,传说中的CMOS放电大法.学习了.

有时候装不起系统也可以这样试试、

网友:
这么容易被你挣到钱了。我怎么就碰不上呀

网友:
首先就是清coms,清了有些会好很多问题的

网友:
最先清BIOS

网友:
网吧机子基本上都是这些问题不是CPU插座虚汗就是放点或者内存。

网友:
难怪我在学习的时候教学主管常说先放电

网友:
放电也是一个维修的好方法。

网友:
很多维修的第一步都是先清空CMOS,这个可以解决很多奇怪的问题

网友:
放电,没事就放放电,收获总会不错

网友:
这是我维修首先做的事啊

网友:
主板一来我最先就是清CMOS

网友:
凡事先从简单入手

网友:
凡事开始都别想得太复杂了,先从简单的地方入手,然后再考虑NQ的问题

网友:
放电时我们维修的必然

网友:
简单入手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啊,哈哈,又增长知识了

网友:
维修细心无大错呀!!!!!!!!!!!!

网友:
原来放电可以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啊~~~支持一下~~学习了~~~

网友:
很多故障都是CMOS引起的,出问题第一步就是清Bios

网友:
放电大法学习了

网友A:
那网吧的网管就是吃干饭的。

网友:
先软后硬,先易后难。

网友:
放电也能解决这个问题,看来我落后了。。

网友:
传说中的CMOS放电大法
适合那些杂症?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,很好的案例。由简入繁,才是正确的思路。

网友:
确实是这样,CMOS一放电,有些奇怪问题就解决了

网友B:
发电是必学的一门课程
潜入深蓝
发个电看看。。哈哈,打错了吧。
详情

网友:
不知道大家是习惯拔电池 还是短跳线?

网友:
还是那句话,先小后大

网友C:
放电也能解决键盘鼠标不能用,学习了

网友:
哈哈,我以前也 遇到一台机子,点不亮,换电源,换内存。还是不亮机 ,后来,COMS放电搞定。

网友:
lz威武,要是我也是找桥的问题了

网友:
先要放放电

网友D:
放主板电池也算维修啊{:soso__11097727050610368529_3:}

网友:
有一次我遇到个板子拿来了上诊断卡,然后诊断卡所有的灯就一闪一闪的那样,然后小喇叭报警噢噢叫唤。电压啥的都对。后来电池扣下来了刮了刮电池接地的底座,装上拷机,一切正常

网友:
应该是BIOS里关闭了接口。

网友:
在我还不会的时候  不是换内存就是COMS放电啦   再出状况 没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网吧的网管就是吃干饭的。

勤快的换下键盘,鼠标,其余的就是电源线松了都不去看一下,只知道有问题,叫你去怎。大部分都为上网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放主板电池也算维修啊

呵呵,至少其他人不知道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放电也能解决键盘鼠标不能用,学习了

不一定几乎都是这样哦,像这种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呢?

网友:
呵呵  电放得好  。  技嘉的放电修复过很多张

网友:
又学一招放电大法.

网友:
明白了,碰到奇怪的问题先清CMOS会有意外的收获的

网友:
呵呵。。。楼主又捡到平宜了

网友:
学习了。原来是CMOS

网友:
又学一招,CMOS放电,学习了

网友:
放电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啊

网友:
遇到过盈通板子有这种情况!再说一下网吧的网管,其实不要玷污网管。网吧里网管的主要作用是搞好卫生和给客户买水买外卖的!让网管修电脑。你不是欺负人家网管吗?

网友:
又学到了放电

网友:
完全靠幸运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键盘。鼠标。U口全部都不能用了怎么进BIOS。

我没说要进BIOS里面打开USB键盘鼠标,我是说在键盘鼠标好的时候,有人进去BIOS里面关掉了。

网友:
维修的第一步都是先清空CMOS

网友:
真的是先易后难哈

网友:
换IO 试了没

你在说什么啊????

网友:
楼主技术很强悍啊 支持一下

网友:
不错!从易到难

网友:
有可能是 把BLOS里面的 USB关掉了

网友:
简单入手了

网友:
这就是学维修先学会放电

网友:
看来以后修主板要先放一下电!!!!

网友:
动手前先放电是一个好习惯!

网友:
很好修呀,以后要是都懂电脑了,修电脑的都干吗去呀!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发电是必学的一门课程
发个电看看。。哈哈,打错了吧。

网友:
放完電再開就行了,你真行..

网友:
清空COMS 很强大的,有些古怪的 问题 到头来 清空下都好了 很让人 郁闷

网友:
擦 第一次听说PS/2不能用和COMS有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