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唐朝一体机,液晶屏底部出现一条灰色线。

楼主(2012-01-29):
故障:通电后,按开机,电源指示灯不亮。
拆机结果:主板上1000uf,6.3v电容,坏了15个,都鼓包了。更换后,可以正常开机,并且正常使用。
液晶故障:屏幕底部出现一条横条,灰色的。
求助,如何检修。
主板
求助

网友:
点屏测试是否屏坏掉了

网友:
拆机时是否动过屏线呢

网友:
神州的通病 点下屏试下 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