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一亮一灭

楼主(2012-01-29):
今天修一台19寸长城LCD故障开机显示图像正常突然黑屏后又显示正常一直这样一亮一灭,,测灯管没问题,,外接灯管故障依旧,,,断开高压,,故障一样,,,,按键板拔掉故障一样,,,怀疑是驱动板问题,,可不知从何下手,,望同仁指点一二,,,是驱动板哪块电路出问题了,,亮起来时图像一切正常,,,,

网友:
電源板問題。試一下把開關管換了。

网友:
供电不良,重点查供电相关器件(比如说电容……)

网友:
还有一点觉得有点重要就是没显示时指示灯是亮的。。绿色的,,,,不是暗屏是黑屏

网友:
这个故障比够新鲜,坐等楼主解决再告知。

网友:
这也好像不是很难吧,你开起机。量一下5V是不是正常,12V是不是正常,电压会不会跳变。不跳换程序板。跳查电源板。指示灯是绿的证的信号是有的,像这种情况大部分程序板是好的,但也不能100%确定,主要是看5V有没有跳

网友:
有木有改过新的高压条看过啊?

网友:
电源板的故障!

网友:
驱动板主控IC过热或1117过热都有可能会闪屏。
你用个风扇对着驱动板吹一会儿,看看还闪不闪。

网友:
电源灯正常的话,先找驱动板MCU是不是状态不好了或是程序坏了。换个MCU芯片,重刷程序

网友:
更换高压场效应管试试

网友:
看一下驱动板ON OFF信号稳定不? 不稳定的话应该怎么修就怎么修

网友:
电容全换了。。

网友:
电压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