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ATX-350P4电源带负载差如何维修大家进来帮忙下

楼主(2012-01-29):
长城ATX-350P4电源带负载差如何维修大家进来帮忙下
这个电源空载正常,一接主板就不行,主板正常,已经按照论坛里面的维修过成先测试两个大的滤波电容560UF/220V和100K匀压电阻正常然后 换过了12V输出二极管UG18DCT.还是不行,接着换过了13009功率管和两个2.2UF/50V电容 还是不行 换过了7500用494替换 还是不行 然后又换了7500边上的4.7UF/50V还是不行 到现在为止实在不行了,请大家帮忙分析下.

网友A:
现在量了494的12脚电压23V

补充内容 (2012-1-30 21:06):
刚才量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下电现在待机电压有短路风扇不转

网友:
经验是最可靠的!

网友:
难道是真的保护了吗?

网友:
带不起负载可能是次级滤波电容失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量了494的12脚电压23V

补充内容 (2012-1-30 21:06):

你先把短路解决了,然后把5V就是紫色电压的电容换了就OK了,虽然你看见没鼓、你换了绝对好!

网友:
先谢谢各位.这个电源不修了,实在麻烦,叫克服直接换了个新的

网友(点评):
有空的时候最好还是查找这电源负载不起主板的原因,可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