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F700无待机 求助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2-01-29):
在没有打开之前按开关键,通触发,但马上掉电,然后又自己重新启又掉,反复反复,不强拆电池就一直这样。去掉电池接外机发现无待机。也不能触发。拆开机子,3V 5V没有。有没有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。望指点....谢谢
掉电

网友:
看了一些贴子,说是桥的问题。桥做过了,问题依旧

网友:
找图纸。查待机电路,开机电路。
同意楼主:
5.0
yiiu163
同意楼主:

网友:
待机芯片换了试一下

网友:
没待机 你搞桥干什么 查下主供电过来没有 就是隔离电路 待机芯片 按无待机修 修到能触发了 在看后面有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