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显示器高压板,求助

楼主(2012-01-30):
一台22  Lenovo液晶,黑屏,是LED的接品,有个1117G的管子老烧,估计是要换掉整个高压部分了,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LED的高压条的代换要注意哪些问题,比如接口问题

网友:
LED是没有高压板的。也没有灯管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LED是没有高压板的。1117G的管子老烧,查g.s极的电阻,阻值可能发生变化

网友:
1117输入电压超过范围,输出是不是有短路

网友:
LEd没有高压。那片绿色的小板贴在电源板上的叫什么名字?反正就是它的问题了,淘宝有那种板子买,但我不知道要怎么代换,好像LED的线接口不一样

网友:
LED一样有高压板,只不过没那么高罢了,年前我也修了两台联想22”的LED,L2261WD,都是LED供电二极管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