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图看迷糊了

楼主(2012-01-30):
此电路为笔记本屏信号开启
q19 p型 三级管
q18 p mos管
我不明白 上面3v是怎么回事
有3v q19不久导通了吗?
不明白
帮我看看

补充内容 (2012-1-30 23:04):
q18 月饼老师说是n沟道 我心飞翔老师说是p沟道
纠结了

R155是上拉电阻, R156是限流电阻,Q19是内置电阻的NPN型管子,没有DISP-ON信号时,估算管子B极电压约1.5V,而C极为3V,不导通。同理,可估算出disp-on为3到5V的一个信号,约5V,p沟道管子的分析就不多说了。
这个很容易分析的把g级接地通了就是p不通就是n
这个饼哥还会看不懂?我认为是手误而已。Q18写的是N沟道,q19专门写的npn,其实想写的是pnp,手抖了下而已。
Q18不是贴着型号吗 上www.icpdf.com查一下不就知道什么管了
很明显是P沟道 看来饼哥基础还要加强啊 呵呵
很明显的是p沟道的
Q18为P管,低电平导通的啊
Q19 NPN Q18 P沟道 17楼分析的很对
q18是N沟道的管子,
Q18,绝对的P沟道。英文描述:P-Channel 2.5V Specified PowerTrench MOSFET中文描述: P沟道MOSFET的为2.5V指定的PowerTrench

网友:
来人 帮我瞧瞧啊

网友:
看看那个电阻的大小不就明白了。

网友A:
DISP—ON应该是低电平开启,正常状况下为高电平,Q19开启,把Q18 G极拉低,屏关闭,DISP—ON为低电平时,Q19截止,Q18 G极为高电平,屏开启。

理解错了吧!DISP-ON为高电平时输出为3V高电平,屏开启,此时Q18,Q19都导通,这里的Q19起倒相作用

网友:
其实你们都错了,那不是mos管那事一个增强型p沟道场效应管

网友:
你错得更厉害,根本就是乱理解

网友:
你不知道SI3443是P沟道的管子
我也觉得低电平的控制信号才能给屏幕供电,
不是吧
說明錯誤了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ISP—ON应该是低电平开启,正常状况下为高电平,Q19开启,把Q18 G极拉低,屏关闭,DISP—ON为低电平时,Q1 ...

你的意思q18为n管呗

网友B:
老师讲课的时候说是p管
查查

网友C:
它应该就是导通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它应该就是导通的。

导通不久供电了吗

网友A:
不好意思,看错了,P管的话也好理解,3V的目的是维持高电平,PNP基极高电平,极电极与发射极开路,也就是不工作,如果基极加低电平,集电极与发射极短路,拉低Q19 G极电压,+3V透过,屏开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思,看错了,P管的话也好理解,3V的目的是维持高电平,PNP基极高电平,极电极与发射极开路,也就是不 ...

q19 是npn吧 不是pnp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q19 是npn吧 不是pnp

应该是图上画错了。不然确实不好理解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图上画错了。不然确实不好理解。

这是远程笔记本培训视频 老师讲的一代而过 我们不能迷糊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远程笔记本培训视频 老师讲的一代而过 我们不能迷糊啊

老师讲过的不一定完全没有错误,具体到这个电路绝对有问题。

网友D:
为什么Q18不能导通呀,它就是导通的,它导通不导通要看+3V这个电压是什么时候来的,触发以后来的就可以呀。Q19是NPN Q18是P沟道场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为什么Q18不能导通呀,它就是导通的,它导通不导通要看+3V这个电压是什么时候来的,触发以后来的就可以呀。 ...

老师说这个3v 一直有

网友E:
Q19为NPN型三极管,左边的3V为上拉电压,Q18为P沟道场效应管,当发出DISP—ON这个信号时,通过上拉开启Q19,Q18  G极被拉低,Q18导通,从而产生LCDVCC,反之则不产生LCDVCC。
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,欢迎拍砖。

网友:
很给力,很对,竟还有这么多人说是N沟道,服了

网友:
首先来说 我不懂笔记本维修 但就电路图来说 Q19是NPN的三极管 B是高电导通 而C输出低电 Q18是P沟道的MOS 根据MOS原理 P的G为低点时 导通 s输出3V 很好理解的

网友:
NPN管导通条件c极电压>b>e.刚开始时c、b极都是3v,所以不导通.DISP_ON应该在输出低电平时,将B极电压拉低,使三极管导通
不知对不对,请指正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Q19为NPN型三极管,左边的3V为上拉电压,Q18为P沟道场效应管,当发出DISP—ON这个信号时,通过上拉开启Q19, ...

对的,我支持

网友F:
一个PNP型三极管一个N沟道场效应管,控制级电压为低导通.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开启不是也有3v电压上啦的吗

多看下基础吧

网友:
场管是P沟道的,不好意思打错了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一个PNP型三极管一个N沟道场效应管,控制级电压为低导通.OK

兄弟,你应该百度一下再来说。

网友:
当有信号发过来,为低电平,P型的三极管导通,这样场管的G极为低电平,那S极的电压就会导过到D极,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远程笔记本培训视频 老师讲的一代而过 我们不能迷糊啊

Q19npn管.Q18是P MOS管...正常的时候DISP-ON为高电平.Q19导通拉底Q18的G脚.Q18导通.给屏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开启不是也有3v电压上啦的吗

不开启的时候,DISP-ON给拉低的.

网友:
我认为这个电路应是这样理解的:当显卡完成POST 后,发出DISP-ON 高电来,Q19导通,Q18的G 极低电平,Q18是PMOS所以也导通。所以LCDVCC得到3V电压。屏开启。而之前DISP-ON是低电平,也就是Q19的基极是低电平,低于0.7V的,所以Q19是截止的。也就是屏关闭。

是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远程笔记本培训视频 老师讲的一代而过 我们不能迷糊啊

图应该没错

网友:
17楼正解,这个信号是开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q19 是npn吧 不是pnp

还是我第一次回复是对的,是你们把我也搞迷糊了,图本来没有错。其实很简单,仔细查一下NPN资料就知道了,本来是些很基础的东西。

网友:
应该是没开启的时候dispon 拉低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师讲课的时候说是p管
查查

这种叫法错误,至少是不严谨。三极管分NPN和PNP,场管分N沟道和P沟道。Q19属于NPN带阻三极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Q19为NPN型三极管,左边的3V为上拉电压,Q18为P沟道场效应管,当发出DISP—ON这个信号时,通过上拉开启Q19, ...

分析的很对。当DISP-ON为低时,会拉低R155下端的电位,最终导致P沟道场管关闭,不输出LCDVCC。

网友:
Q19是NPN型三极管吧?Q19导通也代表Q18导通了对吗?

网友:
如果DISP—ON这个是接地下拉电压就好理解了,

网友:
你弄饭反了吧,这个是NPN型的呀!应该是高电平导通……

网友:
Q19是NPN的三极管

网友:
看不明白!!!!

网友:
从电路图来看,DISP_ON高于0.65V左右Q19导通Q18G极电压下降S极和D极导通3V电压送至LCDVCC,DISP_ON低于0.65V左右Q19截止Q18G极电压上升S极和D极截止。

网友:
维修的就是做维修的,跟专业科班出身的没法比。一个P沟道的管子就搞的晕头转向,还何谈分析复杂电路?!

网友:
现在还没弄明白吗

网友:
应该是p沟道

网友:
来看看  我也不知道

网友:
老师讲过的不一定完全没有错误,具体到这个电路绝对有问题。

网友:
维修的就是做维修的,跟专业科班出身的没法比。一个P沟道的管子就搞的晕头转向,还何谈分析复杂电路?!

楼上是田家庵的吗

网友:
不懂啊~~~看看各位高手是怎么说的~~~学习一下先~~~~~~

网友:
唉,就是看不懂电路图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上拉电阻电路中太常见,主板上到处都有。

网友:
呵呵~ 好贴,往下看能清晰很多模糊的地方。

网友:
学会了不少东西,但是回头想基础的东西还是不扎实

网友:
哈哈又来了。我之前点评的误了
Q19是NPN Q18是P沟道的。
当DISPON为高时拉低Q19的C极。Q18的G为低了。所以S---D导通了。
如果Q18是N沟道。那么G极需要外接12V以上才能使之完全导通。

网友:
在这里需要看清楚一点,当DISP—ON为高电平(开启)时,输出VCC(+3V)。根据这一点分析就知,DISP-ON为高时,Q19导通,Q18第3脚(G)为低电位,Q18同时导通,此时输出为高电平+3V(VCC)。这就说明Q18是P沟道型MOS管。

网友:
基础啊!在这里需要看清楚一点,当DISP—ON为高电平(开启)时,输出VCC(+3V)。根据这一点分析就知,DISP-ON为高时,Q19导通,Q18第3脚(G)为低电位,Q18同时导通,此时输出为高电平+3V(VCC)。这就说明Q18是P沟道型MOS管。

网友:
Q18是不是P沟道的场管,查一下PDF不就知道了。这么小的一个问题争得这么复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