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2374能亮报错

楼主(2012-01-30):
此机开机能点亮,屏下有一行提示:To interrupt norrmal startup,press the blue ACCESS IBM button。
见这提示是“中断正常起动,按蓝色的 ACCESS IBM 按钮.”,我在键盘找到了这按钮,在键盘的左上角,按一下,屏幕切换了,其最上一行又提示:Thermal sensing error。这句不是“热传感器错误”么?而且还伴随两声嘟嘟声报警音。就熄了。我个人判断是BIOS芯片有问题,拔了电池放电,再装上去,故障依旧.难道是BIOS芯片坏了?或者是温度监控芯片出了问题?搞不清楚了,还是请各位高手来帮忙诊断一下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可能是CPU风扇没有工作造成的。

网友:
可以先刷下BIOS试一下

网友:
正遇到这个问题,期待有结果了

网友:
温控,看是不风扇有问题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