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31 开机0.7左右 有报警一长三短

楼主(2012-01-30):
今天初八 首先祝各位高手在龙年发大财 行大运
这个IBM  X31   开机报警声一长 三短 三短 一长(滴  滴滴滴  滴滴滴 滴)   电流有跳变到0.88  然后停在 0.68左右  不插内存在0.66    比插内存小点点  没太大变化
请各路高手指导下

补充内容 (2012-1-31 10:55):
跑E1

网友:
IBM X31 看电流 应道显示了
应更换内纯看看
测内纯阻值(内存槽空焊的多)
看显卡(ATI的)手压一下看
有诊断卡就一目了然了
安全卡装好没
都排除了 就BIOS了 应该到不了这步

网友:
刷bios吧,以前遇到一个,故障一样的,开始不知道

网友:
刷个试试吧

网友:
和大家学习学习啊

网友:
插个诊断卡看看跑什么

网友:
接一台机器 ,一样的故障  , 期待结果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