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无线网卡不能获取IP解决办法

楼主(2012-01-30):
   我已碰到好多次:笔记本无线网卡驱动已装好(装系统时自动识别无线网卡驱动),无线路由器已连接宽带并设置好了,笔记本也能在区域内收到无线网络,连接,始终显示正在获取网络地址,   无法连接到Internet,   无线网卡没有获取到IP:   如果你指定一个IP,无线网卡能连接到路由器,但是不能上网。如果有线网卡驱动装好的话,直接插有线更新无线网卡驱动,不然从别的电脑下载无线网卡驱动拷贝到本机,卸载原驱动,安装新驱动, 然后搜索并连接无线网络,便可以无线上网啦,解决无线网卡不能无线联网问题!

典型的驱动不兼容。。
典型的驱动不配套 用它自己的一下就OK!

网友:
可能路由器太垃圾了  要设IP地址

网友:
可能是无线路由的太差了,无线网卡搞定自动不行手动也会不行

网友:
你头像上那辆摩托车不错、
    我这个评论可能会被扣分呵

网友:
就是在安装系统时的自带的自动识别的无线网卡驱动,有很多时候都不能用,联无线网获取不到IP,要更新无线网卡驱动后就能正常连接无线网络了!

网友:
还是驱动的问题

网友:
从我的经验来讲,应该是驱动的问题

网友:
典型的驱动不配套 用它自己的一下就OK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