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8m800-M3 不开机的维修过程和问题

楼主(2012-01-30):
主板,南桥:8237R+8282M 开机电路,不开机,启动针有3.3V电压,查IT8282M第5脚没有跳变,查南桥工作条件时晶振无压差。查CMOS中间针对地短路,VBTA相关电容下了还是不行,再查VBAT到IO8705的76角,下IO后,还是短路,中间针到南桥的线路跑不来,PCI A4 阻值正常 usb 中间针对地阻值正常,是不是就代表南桥坏了。

网友:
,顶,自已项下,请前辈指教

网友:
打PCI  A14 脚 对地阻值  在打USB 数据阻值 不就知道南桥坏没坏了么

网友:
PCI A4 阻值正常 usb 中间针对地阻值正常,

网友:
8237R的桥,CMOS中间针对地是不是桥挂了 IO8705也挂了,同时挂的可能性大吗?

网友:
先换个I/O  然后从电池座跑线到桥 中间经过的原件换掉  有电容  有二级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