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3D6电源输出跳动

楼主(2012-01-30):
  不只是什么牌  机种 UK913
通电  指示灯不亮,  测输出5V路在1.7到3.8 跳
  12V路是13  14V跳
换过 431  光藕  203D6  光藕3的电容
测初级和次级的电阻没见有变值
初级的稳压二极管和其他二极管 三极管没见有软击穿现象

到这里不知道怎么查了

请高手指点

网友(点评):
我有个联想液晶的贴,就是修这个毛病,你去看一下吧

网友:
换个电源IC看看

网友:
已经换过了
看清楚 在回答嘛

Yy.
那断开高压看还有没有跳变。

网友:
断开高压边不正常 但是只要把次级稳压线路的电阻 拿开都正常
  可以说不是高压部分的问题

网友:
今天遇到的问题,跟你的一样,换了开关管旁边的二极管和电容问题解决

网友:
203D6供电电容,如果还是不行,很可能是变压器问题。我见过一例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