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 很急 大师进 内存不过问题

楼主(2012-01-30):
我这里有块d845epi主板 跑 e8 e9 刷了好几个bios 还是老样子 想查这几个供电VCC-DDR、VTT-DDR、VCC-SPD、SMBOATA、SMBCLK
请问 插槽哪个引脚 可以查到
内存不过
shengwujie
845 ddr的 VCC 7 VTT 排阻 spd 184 smb91 92

网友:
谢谢了 像我说的这种情况 各部分电压正常 那应该怎么维修呢 能说下吗

网友:
来自: 黑龙江
你这情况 换IO

网友:
吧你写的那几个信号都查一遍 就有结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