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4520S 外接电源花屏

楼主(2012-01-30):
HP 4520S  I3的机器 ATI的显卡 三星显存  插上电源花屏 拔掉就好了 开机dos下就闪 像满天星那样的

加焊了显卡显存 无效果 换屏一样 又没大侠遇到过的 给条明路啊 !

补充内容 (2012-2-2 15:40):
换了显卡与显存都无效啊!!!

网友A:
虽然是独显的机器,但还是建议换下内存试下,在查下插电源的时候显卡和显存的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虽然是独显的机器,但还是建议换下内存试下,在查下插电源的时候显卡和显存的电压

内存换过 电压无变化

网友:
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是用的原装电源吗

网友:
先换个原装电源,不行只能公共点的电容全部换掉

网友B:
我之前遇到个你这样的问题 当初 想都没有想到是哪儿的问题 灯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遇到个你这样的问题 当初 想都没有想到是哪儿的问题 灯管

换过屏的 大哥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到显存的线路有问题吧。

网友:
还有是不是显卡供电的电源滤波是不是有问题啊。

网友:
感觉像是显存问题活显卡

网友:
显存和显卡连接有问题,有几个可能性: 显卡虚焊,显存虚焊,显卡芯片坏。楼主从易到难逐个排除吧。

网友(2014-06-29):
最好检查下保护隔离电路

网友:
换掉显卡的供电的滤波电容 全部换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