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CQ40本一上网看电影就死机蓝屏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2-01-30):
HPCQ40本一上网看电影就死机蓝屏怎么回事?不看电影就没事运行正常。本子是独立显卡 AMDCPU
又遇到过的吗??

网友:
显卡,北桥都BGA过了

bios 问题吧,

网友A:
cq40的显卡坏,至今没遇到,一般都是cpu挂,cpu座子虚汗,屏线,屏。bois乱。
你说得那个,个人觉得把cpu和座子弄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q40的显卡坏,至今没遇到,一般都是cpu挂,cpu座子虚汗,屏线,屏。bois乱。
你说得那个,个人觉得把cp ...

怎么弄请明示,用风枪吹下座子后面行吗?

网友:
蓝屏代码是什么呢 温度正常不还是先把蓝屏代码说下好判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