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43s 供电问题求助....

楼主(2012-01-30):
ASUS X43S 客户拿来的时候,接口有问题,电池没有拿来。待机0.02 开机到0.6就掉了,再开还掉。用电池正常。应该查哪个部分
求助

网友:
已经拆开换过接口了,接口是确实有问题

网友:
电池能用,就是电源接口,保护电路的问题

网友:
换接口好了?

网友:
用电池正常那就先看看保护隔离正常不

网友:
对新手来说没图很难下手啊!

网友:
有待机,电流能跳,接口的可能性不大哟

网友:
保护隔离电路查看。

网友:
我的天呐,我弄了一天,结果是可调电源坏了,电流不够,用电池可以开机。换个适配器就好了。真是冤,前面有两台机了也是修好了,用这个可调电源来测不触发,害得我拆IO 换南桥,修隔离保护电路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