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图中这个贴片什么元件

楼主(2012-01-30):
如图,麻烦老师傅指点一下图中的元件为何器件,参数为何?该如何代换,阻值6欧
这是个完整的元件并没有断裂,是在一个在监控摄像头上供电直流12V上并着的零件。测阻值只有6欧,所以判断该元件应该已经损坏,只是不懂应该使用什么来代换???
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,谢谢!~~~
本人估计应该是稳定管或者电容,但不知道具体参数是什么,该如何代换?

元件就是以下产品上的,形状和大小与左侧下角元件一模一样,只是参数不同,而且是位于电路板背面电源输入上。

网友:
估计是二极管

网友A:
请问这是什么板上的元件啊

网友:
二极管,具体参数记不住的,要看图纸或者查相关代码定义,呵呵,这个帮不上了

网友:
估计是电解电容器,边上的标注如是C打头的,便是。

网友:
以前好像听说过介绍是二极管

网友:
应该是二极管

网友:
应该是2极管呢  板上看标注啊

网友:
上个他的电路的图片帮你分析一下 这样不好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这是什么板上的元件啊

太高兴了,没想到我的求助既然得到这么多位师傅的回答,实在感到无比的愉快,这是一个监控摄像头的电源板上并在12V输入上的一个元件。本人自己估计应该是一个稳定管或者电容,具体什么参数就真不懂了,现在不懂如何代换,所以那个摄像头罢工了!

网友B:
22u/20V的钽电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2u/20V的钽电容。

太感谢你了,真的吗?请教一下那个型号下面那个X3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2u/20V的钽电容。

换了一个电解电容上去,结果一开机爆炸了!!!

网友B:
钽电容有一条灰线的那边是正极,可能是你极性弄错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钽电容有一条灰线的那边是正极,可能是你极性弄错了。

确实反了板了,多谢提醒!不过换正确以后还是白屏,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。估计屏电路有问题了!

网友(2015-11-11):
应该是个电容啊

网友:
钽电容,迟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