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续上次的梅捷主板问题

楼主(2012-01-30):
梅捷SY-AMN52D-RL主板,网卡被雷击后,换独立网卡使用半年出现卡机,慢等故障,上次帖子中有说明,参考大家的意见,将集成网卡拆除,自己速度正常了。但是客户第二天又报有问题,早上开机的时候,卡在自检完CPU的型号不动了,正常情况应该是显示了CPU的类型和型号后,接着下一排出现内存的型号,机器无法启动。拿过来开机检测,的确如此。如果冷机器开机,让他卡在显示了CPU型号的位置,等几分钟,按重启键,机器能正常启动,而且使用中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高手给点意见!!

网友:
换个U试试 也许AMD 的能给你惊喜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人家热启动正常,应该与BIOS无关了,感觉是哪里虚焊。

网友:
BIOS刷过,内存换过,桥加焊过,用风枪加焊的,感觉一样的故障

网友A:
慢就不好修哦,卡走码也是正常的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慢就不好修哦,卡走码也是正常的啊!

不正常时,卡跑50

网友(点评):
跑50基本就是桥的问题了。我有一垃圾单桥板也是,有时跑50,加焊后ok。

网友B:
1月27日,新年上班第一天就遇到了这种现象,卡在CPU检测的位置不过,
卡跑25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1月27日,新年上班第一天就遇到了这种现象,卡在CPU检测的位置不过,
卡跑25

这种情况我遇见过 南桥的问题 换个就好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情况我遇见过 南桥的问题 换个就好了

我汗,这事NV的520单桥,我猜是某个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,但是全板换电容太费劲了,有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兄弟啊

网友:
确实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期持分享结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汗,这事NV的520单桥,我猜是某个电容性能不良引起的,但是全板换电容太费劲了,有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 ...

单桥就算了吧 买个电容表测测桥附近电容
是在没办法放弃

网友:
桥问题 放弃吧···  没意思  工厂都不修

网友:
学习一下~~~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~~下次就检查仪下桥试试~~~路过~~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