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460不触发。。。。急求助!

楼主(2012-01-30):
我是新手,对这种新机型不会修,BIOS已经刷过,只测得开关键有3.3V别的都不会测,希望各位高手能给个具体维修的流程,像先查待机然后各个条件。。。谢谢了,希望花点高手时间教教,谢谢了。
不触发

网友:
先看供电部分

网友:
有无待机 没有再修隔离保护 有的话 再查供电 EC的工作条件等 很多的

网友:
这个要查的主多少,看下图纸啊,不然不好修的哦!

网友:
什么都不用查换板

网友:
按开关键看一下3.3V有没有变为低电位的跳变,有的话就按照上电时序查嘛

网友:
最后只能加钱换板了

网友:
我建议你先学一下理论基础

网友:
真是个新手、、、、

网友:
不是一时半会能教的

网友:
直接换版是最好的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