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L410K BGA……

楼主(2012-01-30):
今天又接一SL410K 集显的,开机电流挡在0.55然后回落到0.46左右就停止了
测试了下电压大部分都有,但较不准,于是就下载了个集显的BIOS,一刷正常了,但开机花屏,晕死

如果稍用力压北桥就正常,于是就壮着胆子拆吧……
以后做成功几个独显的,还有SL400独显的,所以这次才会壮着胆子来拆

不幸的是断了快30个点了

拆这种北桥(有黑胶的)就没好点稳妥的办法吗?
拆SL400的显卡就没问题,也许是因为它小点的原因吧?
温度没到?

桥也掉了7个点

手机拍的,不是太清楚

网友:
开机,1.10后,就停了,没做桥前,好像跳到过1.7左右屏就开始屏了,哭

努力加油!

问一下。。先焊一下行不行。。

网友:
你之前没有做个黑胶的啊  刚才我还看了一个怎么做黑胶的 你可以去看哈

网友(点评):
做过黑胶的小显卡,和南桥的多些,成功率90%,可是黑胶的大北桥就没试过,可能温度不够……一朝被蛇咬啊……

网友:
IBM黑胶的真是麻烦

网友:
温度太低了

网友(点评):
谢谢,一会儿我再拿废板试下提搞50--10度,温度高了会鼓包,低了就下不来。。。头疼。

网友:
维修报价一定要包括风险,不然自己就要出钱了!

网友:
哥们你真牛内存换过看了吗,直接下桥我晕。

网友:
内存换过了,谢谢楼上师傅的提醒。

不用晕,我上火着呢。

网友:
应该是温度不够,估计加个10度没问题,底部加10度,上面不动

网友(点评):
下面加温度,上面提高出风口

网友A:
说白了,还是对自己的BGA不够熟阿。下的时候也太给力了吧,动不了了还硬下。

网友B:
溶点还没到就拆肯定不行呀,取之前我建议还是吹点助焊济进去,一方面可以软化一下胶,另一方面还可以降低无铅的溶点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溶点还没到就拆肯定不行呀,取之前我建议还是吹点助焊济进去,一方面可以软化一下胶,另一方面还可以降低无 ...

谢谢师傅指点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白了,还是对自己的BGA不够熟阿。下的时候也太给力了吧,动不了了还硬下。

今天我再试几块,真到连续成功为止
一看到黑胶大芯片就头疼

谢谢师傅教导

网友:
我也很怕黑胶~~~~~~

网友:
基本报废了

网友:
SL410的北桥做过5 6台吧  没你说的那么难啊   就没失败过  这个集显的北桥虚焊 也算通病了

网友:
掉了这么多点,很难再修好了,干 这类板子,温度一定要把握好,不然就做报废了的

网友:
废了,IBM的一次拆不来,不要硬拆,多焊两次

网友(点评):
我明白,我是焊过2次,若是黑胶显卡的话还好办。大黑胶北桥不行……

网友:
这个就是没胶都有风险,只要事先跟客户说好就好了

网友(点评):
HM57我没做过,其余的桥只要不是黑胶(指北桥)基本都没什么问题。NV的一些桥对温度很敏感一高就报废

网友(点评):
看来一种曲线想通吃的懒人方法不可取啊,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