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410m加电掉电

楼主(2012-01-30):
联想旭日410M
故障为:加电电流0.2掉电
今天客户送来联想 旭日410m笔记本 故障现象为加电掉电,于是拨出 电池 硬盘  光驱等外设,插上可调电源,可调电源待机0.03,说明待机正常,于是按下开关,电流上到0.2左右掉电,这样可以确定故障为主板故障,需要拆机才可以修复。
  拆开机器,取下主板,仔细观察PL13附近有烧过的痕迹 而且把PCB版烧的很难开 元器件烧的看不到是什么元件,于是先清理下这边,元器件烧的不知道是啥先不要上机器,接下来先打一遍3M5M 后继 南北桥内存 CPU的对地组织都正常这说明没有短路的现象。
  于是接下来继续看PL13烧的这里看图纸发现烧的看不清的元器件才发现是PL19电感如图

这电感烧了 ,我一般的问题是如果电感烧了的话我怀疑后边有短路,于是接下来测量电感的后边对地组织发现70欧,电感前边为400 这说明是电感后边的问题。
    PL19的2短就连接2个位置 1是PQ49 ,2是供电芯片的17脚如

于是把4个电容取下来 测量对地组织发现无穷大了,说明正常了,于是补回pq49 pu8 之后测量组织正常然后从料版拆下4个电容1个电感补回去  测量对地组织400左右说明正常了,于是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.8A 向上跳变一次停住了,这说明原来的0.2掉电 是因为没有1.8V出来,于是插上内存 电流0.8向上跳变3次说明机器亮了  于是接屏联想LOGO出来了 至此修复。
故障1PL19烧坏
     2 PL19后端轻微短路 (故障为4个电容问题)
此机器问题为4个电容1个电感问题          图纸

好东西大家分享

网友:
还好没有BGA短路

网友A:
我是业余喜欢维修,现在也遇到一台摔坏的410M 开机风扇转 弱弱得问这个机器用什么笔记本诊断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是业余喜欢维修,现在也遇到一台摔坏的410M 开机风扇转 弱弱得问这个机器用什么笔记本诊断卡

说详细点,这样看不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