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730 开机一直在LOGO,进不了BIOS,进不了系统

楼主(2012-01-30):
(无正文)

网友:
不行就换内存 硬盘

网友:
首先把外设取掉看看,USB数据线阻值看看正常不,然后再考虑南桥了

网友:
刷个BOIS试试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把内存拆下来清理一下,应该是这个问题的

网友:
CPU 已经换过。。。同样问题

网友:
内存也换过..3代,,2G,,4G 都试了。。

网友:
已经拆下裸板 ,外设全部拆了。。

网友:
红笔对地。USB数据线阻值592,,问题不在那。。。想找BIOS 刷,,这机子的BIOS 下不到呀

网友:
刷什么BIOS,换南桥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