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主板中两个25MHZ的晶振同时坏,是其他元件故障引起的吗

楼主(2012-01-30):
接到一块68板子,单桥板,CPU和内存都没有时钟,经查有两个25MHZ的晶振有问题了,一个25M的与网卡相连,应该是为网卡提供时钟的,两脚都是1.6V,无压差,另一个25M的在桥旁边,两脚都是0.7几V,有0.0几V的压差,
找遍全板找不到时钟IC,可能是集成在桥里面了,
按说晶振坏的可能性很小呀,一下子两个晶振全坏了,有可能是其他元件有问题引起的晶振故障吗

网友:
AMD 的时钟就是集成在北桥里的 再说25MHZ的晶振也不是时钟的啊   14.318 才是时钟的  你CPU 和内存没时钟有可能是桥虚焊 单桥板容易虚焊

网友:
是不是摔过了。

网友A:
单芯片的板桥的问题吧

网友:
换掉试一试啊

网友:
后来才知道 ,有的假负载和打阻值卡测不到时钟,反正现在又把晶振搞坏了,不知道它有没有时钟。PCI槽有时钟,,

板子上没有14.318的晶振,网上说这个25M是提供上电时序时钟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单芯片的板桥的问题吧

要是桥虚焊的话,没有BGA拆焊台,用风枪加焊可以吗,会不会彻底不亮了,加焊不成功彻底不亮的机率有多大,加焊的时候要注意什么,有什么技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