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2687 T43的机器出现"error fan"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2-01-30):
error fan 错误不能进BIOS更不能开机;我这里还有台旧的想把风扇替换掉,但拆键盘的遇到触摸板上面的两个"鼠标"按键给挡住了,担心暴力拆解会拆坏.现在这个键盘怎么拆啊

网友(点评):
胆大心细。要不在找个拆机教程。退一万步还有还有修本的呢。退一亿步T43太老。拆坏了也就坏了。是吧!

网友:
送到专门维修的地方再说吧。不是专业的别乱动

网友(点评):
照您这么说还要这个论坛干什么

网友:
把背面紧键盘的几个钉松掉取下,用个小一字改锥轻轻撬键盘的下方左右两个边,往上推着撬就能拿下来了

网友A:
是CPU风扇坏了,如果不想换也可以开机时按ESC也能进系统的。但T43的发热很严重,还是换个风扇芯吧。单拆键盘还是拆不下风扇的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,我试试看应该没问题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CPU风扇坏了,如果不想换也可以开机时按ESC也能进系统的。但T43的发热很严重,还是换个风扇芯吧。单拆键盘 ...

谢谢你的回答,请问我有一台其它的IBM我可不可以把另一台的风扇换到这个上面,如果可以怎么把风扇拆下来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CPU风扇坏了,如果不想换也可以开机时按ESC也能进系统的。但T43的发热很严重,还是换个风扇芯吧。单拆键盘 ...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18389-2-1.html
我看了这个帖子和我的一模一样,请教下风扇好不好拆呀

网友:
T43的机器是最简单的,你连这个都不会拆,。很显然不是做这个的,我让你拿到专业的地方是为你好,不小心把板子弄坏了,你就等着数钱给别人吧

网友:
后面有几个螺丝划着键盘,拆下来就好。

然后 你换个风扇试试,风扇也能拆开,也能加机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