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联想什么型号?

楼主(2012-01-30):
(图片)

网友(点评):
图已经看不到了……

网友:
应该是昭阳系列的

网友:
用检测软件比如超级兔子,鲁大师这些软件应该可以检测出来的。

网友:
看下后边有LE1或LE3 一般是旭日125或410

网友:
用软件检测工具吧  鲁大师 优化大师 都可以

网友:
看一下本子后面的标贴,上面有型号的

网友:
用他们说的鲁大师也许能看出点什么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