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K8m800-m3 CMOS中间针对地短路VBAT短路

楼主(2012-01-30):
联想K8m800-m3  CMOS中间针对地短路,查中间针相关电容没问题,下IO8705 还是短路,南桥是8237R + 8282M ,P14阻值正常,usb 中间两针对地阻值正常,3.3V开机针有电压,2.5V供电正常 ,晶振无压差,换晶体无效,VBAT短路

请问下中间针是不是直接进南桥,这种情况是不是南桥坏了。

网友:
,都来看看,帮忙下,

网友:
不是通电吗?

网友:
原件没问题的话就是南桥了(RTC)模块

网友:
期待高手来解释下

网友:
下南桥,南桥坏,IO坏,全坏了,宣布报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