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老主机有些奇怪的毛病

楼主(2012-01-30):
845主板,运行几次就不能启动了,非得把cpu拔下再安上才能再启动几次,不能启动时主板跑码00,请老师们指点一二

网友:
CPU座虚焊可能性大

网友:
  OO CPU 未工作  加焊下座子

网友A:
数10年的主板,什么可能都有,北桥不良,座子虚焊,某个元器件不良,碰到845直接换板

网友:
cpu座子虚焊……你也可以把CPU座松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上 BGA 加焊cpu座,如果条件不允许,就直接换版吧,那老板子也没几个钱!

网友:
这种现象遇到的太多了,不觉得是个奇怪的现象,典型的CPU座虚焊

网友:
座子虚焊了

网友:
845的修个毛,直接换板

网友:
就是带穿过板子脚的, 板子走形了,顶一下好了,呵呵,不敢太弄怕弄死了再也活不过来

网友:
我有一块848的板子,cpu座变型了,横推cpu座能启动正常

网友:
阵脚的,不容易虚焊,有可能是座子的针脚有氧化或是腐蚀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的好弄呀,放在电取暖器上,开一个灯管,加热,估计差不多了就取下来,用手把板子扳正,用小风扇迅速 ...

谢谢谢谢!非常感谢您的悉心指导,晚上就弄它一把,明天告诉您结果

网友:
CPU插座虚焊或者Cpu针脚氧化

网友:
座子问题多了,太长时间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数10年的主板,什么可能都有,北桥不良,座子虚焊,某个元器件不良,碰到845直接换板

外地客户,在他们那里一个朋友店里给换的硬盘和cpu(赛扬478的1.7!)因为要找845带独显插槽的小板和fx5200显卡才找到我这,板子原来肯定是好的,板卡都是拿回去装的,丫的机箱出毛病拿来时风扇都拆不下来,太紧了。要是我给弄肯定给他拿个二手双核的机箱,还能给他省一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的好弄呀,放在电取暖器上,开一个灯管,加热,估计差不多了就取下来,用手把板子扳正,用小风扇迅速 ...

按您的方法弄完了,呵呵,把板子弄得死去活来的,终于弄好了,烤机呢,不知为什么好几个U在这板子上点不亮了,最后挑个赛扬2.1的能用,不可能都坏了吧,在别的机子上都是好的,一会开个机箱再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