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41T-M LX V2 不跑码

楼主(2012-01-30):
华硕P5G41T-M LX V2 不跑码,上真U测 VTT1.22V, VCORE 1.04V, PG1.22V,CPURST# 0.25V(无跳变), PCIRST#3.3V(有跳边)
测CPU数据线对地阻值无开路,无短路.北桥背面电容电压测为1.22V 1.125V 1.198V .时钟测到有波形.这样可以认为是北桥坏吗?
还是那个地方我没有检查到.

网友:
CPURST#0.25V无跳变这个好像很不正常哦……
而这个信号,貌似就是从NB发出的……
关注中……期待高手上图解答……

网友:
也在关注 学习中 嘿嘿 刚做学徒

网友:
杯具了.把北桥换了.不插内存可以跑码.插上客户的内存.立马死了.同样故障.内存会不会把北桥搞死啊?

网友:
哈哈.问题找到了.内存供电低.1.12V正常为1.5V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