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用电脑店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3.2 简体中文官方安装版制作后不能启动

楼主(2012-01-30):
各位师傅好!我下一个电脑店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3.2 简体中文官方安装版来制作USB启动盘,按说明制作后,我进入BIOS里设第一启动项为USB-HDD项。试了一二十次都不能启动。是下的软件有问题?还是我的制作有问题?我制作的时候提示也是成功的,而且用模拟启动也是成功的,就是插在电脑上不能启动。网上说现在很流行用U盘安装系统,快捷,方便,功能强大,节约时间。那位师傅制作用过,献你的宝贵经验。谢谢!

网友:
可能机器不支持!

网友:
兼容性的问题 这个很正常
换个别的PE或改用其它几种安装方式

网友:
用USB-ZIP 试试,你换台电脑试啊...别老在一台电脑上试..

网友:
这个不是百分之百都可以的,,,

网友:
有一点点帮助

网友:
我用的是杏雨梨云的你去下载试试看我用着挺好的

网友:
谢谢各位师傅的回答,我用该软件制作了多次,认为是没有制作成功,实际上第一次就制作成功了的。因为不能启动,所以认为没有制作成功,所以制作了七八次。又怀疑是不是进入电脑的BIOS里去没有设置正确,把几个USB启动项依次设为第一启动项,试了一二十次都不行,不能启动引导进去。最后还是怀疑是不是主板不兼容或是我安装了WINDOWS7一键还原的原因。之后,就拿到邻居的电脑上去证实我制作好没有,结果一切正常,也能安装系统。我用的主板是技嘉主板,因特尔P43芯片组,BIOS类型是AWARD。

网友:
我的一个U盘也是这样,总不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