短路 求烧机法详解

楼主(2012-01-30):
V3000 AMD MCP51集显的板子,待机0.4,按开机键电流到0.61,触摸TPS51116发烫,测量2,4脚对地为值0

上图:

拆下C325,C311,C309和TPS51116后量TPS51116的2,4两脚的值还是0

求烧机法详解(没用过此法 不会),另求维修思路

本人新手,求高手帮助,小弟不胜感激。

另上图纸点位图

网友(点评):
看信号是从哪里发来的吧,

网友:
学习 观望 等待高手了

网友:
不是IO就是桥坏了。
将维修电源的电压调到1V,电流调到最小,然后慢慢调大电流,到1A左右,摸那里发热就那里坏了。

网友:
IO的可能性大点,翘IO连的那个脚就知道了,或者直接把IO取了

在理……
如果是IO的话,待机电流这么大,不用撬IO的脚,默默IO就知道是否坏了,如果是IO,肯定发烫。

网友:
那里短了。红线接短路点,慢慢烧啊

网友:
烧机法还得慎用才是,有图找短路还是很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