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卡会中毒吗

楼主(2012-01-30):
SD卡打不开了,没有显示,是不是中毒了

网友:
希望没有啊……

网友:
是检测不到了 还是检测到了打不开

网友:
不一定是中毒,可能是存贮本身坏了,

网友(2012-03-26):
不一定哦 会不会是U口接触不良

网友:
没有显示一般是硬件的问题,插上去时右下角的图标出现么?

网友:
SD卡也有可能损坏了

网友:
当然会中毒

网友:
可能是引导程序坏了。

网友:
SD卡会中毒

网友:
楼主怎么没了下文了,首先SD卡是会中毒的,楼上已经有人问你是认不到还是认到打不开,如果认不到就是硬件问题,查下供电有没,如果可以认到但是打不开,量产下可能就好了

网友:
SD卡来的哪门子量产,!